楼主(2014-03-27):
大家好,有个问题需要高手指教。台达的B2伺服,我用转矩模式,内部指令给定转矩的时候如何控制速度?只能P1-55来限制最大速度么?我看说明书在介绍速度模式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内部速度指令也可以在转矩模式下限制速度,这个怎么实现呢? 求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A:
P1-09/P1-10/P1-11设定速度,再设定相应的控制参数,可以进行外部控制、切换速度

网友B:
在转矩控制时,都应该对速度进行限幅。否则一旦有事,就会超速的。所以,在变频器的参数里找到速度限幅参数,有外部通讯控制或直接参数化控制。外部的控制可以随时的修改速度限幅,参数化控制速度限幅,是死的,无法随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