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我在三菱电机官网下载了一个中文版的GX Develope软件,因公司为台资电脑装的是中文繁体版的WINDOS XP系统,导致GX Develope软件安装不上,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三菱电机官网下载了一个中文版的GX Develope软件,因公司为台资电脑装的是中文繁体版的WINDOS XP系统,导致GX Develope软件安装不上,求助解决办法

没有官方的繁体版本。你可以在繁体系统上安装英语版本或者安装微软的内码工具后再安装简体版本。

网友B:
你可以问下台湾公司装什么版本的

网友C:
你装英文版的就行;还有你的电脑装双系统的,要用GX时启动大陆版的

网友D:
没有,下面的有的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装英文版的就行;还有你的电脑装双系统的,要用GX时启动大陆版的

台湾公司装的是GX Developer英语版。

网友F:
见到的台湾的公司在大陆装的都是英文版的。比如富士康这些公司。

网友G:
请安装这个Microsoft AppLocale

楼主:
请教一下在哪里可以下载到GX Developer 8.86英文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在哪里可以下载到GX Developer 8.86英文版

英语版没有8.86版本,你可以在www.ymmfa.com论坛下载到8.107M版本,然后通过日本三菱官网升级到最新版本V8.115V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