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请教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用PLC的输出继电器的开点来驱动变频器的输入,来进行控制。但是变频器柜和PLC柜 距离有100米左右,如果变频器的输入干接点使用变频器内部的24V电源 就得将24V和变频器输入的几根线引到PLC柜,传输距离长,但是VACON变频器的电源只有100MA,想问一下,这样做可以吗?电缆会有电流损耗吗?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感谢各位!!!

网友A:
在变频器柜里加个继电器,用plc的输出控制这个继电器,然后变频器从这个继电器上取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办法,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大家的工程经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说,4-20MA信号为什么可以传那么远呢

网友B:
100米距离,是电流信号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流不能保证没问题,最把握的还是通讯,485。但需要知道变频器的通讯协议。通讯的抗干扰能力是非常强的,在现场有强干扰的时候,可以用光纤当介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像我说的问题呢。100ma的变频器电源能引到那么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是两个准备,一个是走的总线,一个就是用I/O端子控制的,但是现在I/O端子的方式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对变频器电源有点担心。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再此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
这种控制当然不好了。原因就是,远距离输送变频器的输出电源。要么在变频器处加中继干触点;要么PLC与变频器采用数据通讯控制,用控制字和状态字实现参数的控制。都比你现在的方案可靠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按照1楼说的办吧,其他都比较麻烦。既然有一台变频器用了通讯,为啥不都用通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