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今天早上交班,坏了一只开关电源,早上我领了一个新的装上去时候发现开关电源外壳碰到零线上时有电火花,拿电笔测量没有电,就拿万用表测量发现,零线和接地线间有20多伏电压,不知怎么回事,,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零线和接地线间有20多伏电压.
这个正常.

网友B:
这个太正常了。感应电压

网友C:
电位差。接地点不在一个地方

网友D:
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E:
说起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工厂都是三相五线制,我们公司的零线和地线用万用表测居然是通的,接在一块了,很是纳闷儿,考虑用什么办法能分开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样应该不行吧  那N线短了不是机器要带电啊

网友G:
可能N线上有电压降。

网友H:
零线有电压降吧。

网友I:
零线和地线是有电压的,如果用地线保护就不能用零线保护。

网友J:
零线与地线之间有电压,是正常的,千万不要用零线接设备的外壳,而是用地线接金属外壳。

网友K:
地线上还有电流嘞!

网友L:
N线: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的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的线。N线主要用于工作回路,N线的电压等于电线的线阻乘以回路的电流,你那里是由于线路远而产生的。

网友M:
感应电,忽略他吧

网友G:
看来,主要意见有两种啊,有说感应电的、有说电位差的,等。

网友N:
在TN-C-S供电系统中,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后分别出来工作零线和保护地线,所以零线和地线本身就是接在一起的,导通也就不奇怪,零线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相对地线是有电位差的,这个也是正常。

网友O:
回复 网友E:
三相五线制,零线和地线就是通的,在变压器中性线出线就接在一块,你是怎样当上电工的?

网友O:
开关电源内部火线和零线与外壳之间接有电容

网友P:
三相电源负载不平衡造成的零线和地线带电是正常的。

网友Q:
三相不平衡时,就会出现电位差,也就是零线会带电,那么它对地线就存在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