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看手册说可以加8个8AD 需要加一个电源模块FX3U-1PS-5V
有哪位有过类似用法的?
温度点比较多 42个温度 21个模拟量输入

网友A:
呵呵;一个PLC主机直接带这么多模块的确电源会不够用;
你可以用主机后面连4个,然后加个电源模块,或80MR主机后面带4个,连一个48ER扩展单元,然后再带4个,这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