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最近在学习s7-200的PTO向导功能。不明白PTO向导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用指令实现不是很简单吗?

问题:

在配置PTO向导时,需要设置【最高电机速度】、【电机启动,停止速度】什么的。然后接着设置【目标速度】,在设置【目标速度】时老提示这个。

我想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参数要求,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精确的脉冲速度和精确的位置控制,不能一点点去試,必须先通过计算,然后把结果输进去。

网友A:
目标速度与启动/停止速度的差距调整大一些,启动/停止速度设置为目标速度的1/2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感觉还是不对啊,你看我新修改的帖子。我把启动/停止速度设置为1,最高速度为900,目标速度速度是800.这个相差已经够大了,但是还是提示这个。我一直就不明白是为什么。也没找到专门相关文档介绍这个的。很想知道这个参数的设置,到底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网友B:
我认为MIN-SPEED和SS-SPEED设置的有点低了,也就是第一张图的  1脉冲/S。你停止时是0。

网友A:
是1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设置其他的值,也是这样哦

网友A:
不要太小了,我测试了一下,5之下的就不可以,我设置时一般都在10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