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3-28):
今天维修一台安川G7变频器 ,一运行充电继电器吸合断开,风扇也是运行停止,面板也是。驱动电路都检测过了,刚开始的时候三相输出都平衡,后来就出现这种现状。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请再详细点,答案就在楼下

网友B:
主电容,开关电源先查一下。

网友C:
一启动就没了 你还量的出三相平衡啊

网友D:
故障表述不清楚无法判别。

楼主:
不好意思。麻烦各位了
变频器刚拿过来,测量整流模块烧坏了。测量输出模块没有问题。将电容去掉,加直流电,上电显示正常,充电继电器吸合正常。然后运行。没有问题。测量三项输出刚开始是380 ,然后三项降到170V左右。下午准备多测量几次看有没有别的问题,结果上电之后一运行就出现充电继电器吸合断开吸合断开。不允许没事。怀疑驱动有问题。将驱动旁边的光耦,三极管,稳压管,二极管,电阻电容都测量一遍也没有查到问题。监控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后来将模块去掉上电运行还是如此故障。求解???????????????

网友E:
回复 楼主:
怀疑开关电源故障!很像开关电源在打嗝,只是时间长一点。

网友F:
故障应该在开关电源吧

网友G:
风机是运行后才转的吗?如果是的话,拔掉风机线看看,一点点把后面的负载断掉,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