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晶体管PLC经过10A的中间继电器控制下面图所示的电磁阀,电磁阀一分钟动作30次,中继经常烧触点,请问怎样改进,电磁阀并一个阻容好还是PLC直接控制大一点的接触器好?

网友A:
用接触器呢

网友B:
换一个25A的接触器试试看。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D:
干过一个中继后面并了18个电磁阀,几秒钟一次的频率,中继吸合断开的时候中继里面闪火花,凑合着用了几天,然后就换了25A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如果你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是10A的话就明显小了;

网友F:
有条件的话,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今天装了一个25A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G:
就是嘛,这么频繁的开关动作,非电子开关莫属。如果用有触点的开关,起码开关动作周期10s以上为宜。

网友H:
建意你改用SSR 继电器 超高寿命无触点 价格稍高一点

网友I:
电磁阀线圈反向并联一个几A、几百V二极管。

网友J: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K:
换成无触点的,例如:SSR。

网友L:
用无触点继电器吧
这是电磁铁,中继没有灭弧的抗不住的

网友M:
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N:
建议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电磁阀线圈反向并联一个几A、几百V二极管。
看帖不仔细,原来是交流电磁阀,岂能并联二极管!致歉!

网友O:
     交流电磁阀,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P:
用固态继电器可以!一个才二三十块钱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J:
应该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交流的,并联阻容吸收器有无效果

网友Q:
继电器机械寿命达不到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交流的,并联阻容吸收器有无效果
应该可以吧?

网友R:
对的,我也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S:
保持队形,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接交流接触器也可以

网友T:
建议使用接触器!!

网友U:
回复 楼主:
效果怎么样?

网友V:
功率放大三极管

网友W:
楼主   换固态继电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X:
固态继电器的效果如何?

网友Y:
固态继电器应该有效果

网友Z: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A(2014-05-11):
用IGPT。把坏地变频器模块敲开找一下,应该还有好的,不可能全坏,这样基本不花钱,我在论坛回贴都是回不花钱的贴,为各楼主省钱,因为如果不省钱,就会直接更换,搞不定的就外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