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LC新手出道题,高手勿喷~

楼主(2014-03-28):
今天,有个朋友说主程序都可以写到子程序里,我“抬扛”贴出下图,然后他愣了。
程序1:
程序2:
朋友说对于同一个线圈,这么编程不规范!我说比如工艺需要多种模式,操作同一个线圈,写到子程序里更直观。假如写到一个网络,太复杂。
问题1:知道这两个程序输出为什么不同么?
程序3:
程序4:
问题2:程序3和程序4输出为什么相同呢?

网友A:
程序1和程序2为双线圈,输出结果为扫描最后一条指令,一般不这么编,会出现逻辑混乱。
程序3和程序4 逻辑上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一样的。

网友B:
问题1,M0.0如果通,M0.1不通,你想要M0.0通还是不通呢
问题2,实际上程序3和程序4就是一样的的,只是扫描时间上估计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1和程序2为双线圈,输出结果为扫描最后一条指令,一般不这么编,会出现逻辑混乱。
程序3和程序4 逻辑上是一样的,结果就是一样的。
“主程序都可以写到子程序”,我只是为了反驳这种说法。

网友C:
呵呵,有点意思,考逻辑

网友D:
你朋友说的没错。主程序能实现的,子程序都能实现。

网友E:
初学,很想有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有时候把主程序写到子程序里面,然后运行结果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朋友说的没错。主程序能实现的,子程序都能实现。
是的。但是有些细节得考虑。比如对于位逻辑,写到子程序后,子程序EN使能为0,该子程序不会被扫描。而在主程序,是会被扫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朋友说的没错。主程序能实现的,子程序都能实现。
是的。但是有些细节得考虑。比如对于位逻辑,写到子程序后,子程序EN使能为0,该子程序不会被扫描。而在主程序,是会被扫描的。
一般情况下我写子程序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使主程序看起来简洁、明了,并且某些功能使用子程序模块化方便调用,有一些冗长的程序段就用一个SM0.0放到子程序,甚至有可能位逻辑判断都放到子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朋友说的没错。主程序能实现的,子程序都能实现。
是的。但是有些细节得考虑。比如对于位逻辑,写到子程序后,子程序EN使能为0,该子程序不会被扫描。而在主程序,是会被扫描的。
问题就归结为如何使用子程序了。
最简洁的主程序,看不到任何的中间运算及输出,全部根据不同条件调用一系列子程序。

网友F:
位逻辑和指令是两回事,指令如果en为0,指令是不执行,而位逻辑是根据前面的状态来决定自己状态的,如程序1m0.0为0,q0.0不是不执行,而是为0.

网友G:
还的慢慢的学习哦

网友H: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新手 遇到一个问题求楼主解答 就是我在学s7-300/400  使用仿真软件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从哪里看仿真结果啊。。就是那个图出不来。。求解。。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按钮出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