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380v电机1.5kw  空载 电流3.6,电流大了咋改小,有公式吗

网友A:
满负荷了,负载调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空载电流

网友B:
是重绕线圈吗?找原始数据啊。

楼主:
原始数据错了,下出来电流高了,有什么公式可以算出来,线径,砸数

网友C:
不会吧。380V;1.5KW的电流为2.71A。3.6A早挂了。测量数据有误吧。

网友D:
查找一下电机修理手册。

网友E:
线圈没有绕好

网友F:
都快跳闸了!还空载,要不就是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G:
如果是工频下测得电流,那是不是搞错了?如果是变频下所测电流,就不好说了。

网友H:
电机间隙大了

网友I:
根据电机名牌查其数据重新绕制。

网友J:
空载这个电流是有问题的!

网友K:
接成星接看看怎么样?

网友L:
电机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额定电流3.7A!

网友M:
空载 电流3.6电机有问题吧?

网友N:
手动转一下是不是很紧,有可能轴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