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当在伺服原点右侧时,感觉回归很好理解。但是呢,在近点信号左侧时,原点回归是怎样完成的呢,按我看资料的理解,先往左极限走,碰到左极限开关后,然后返回后往右走,达到近点信号后重复在近点信号右侧的原点回归方式。我的疑问出现了,再碰到左极限时为什么不报警停止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了 谢谢

网友A:
这说明你这控制器有原点回归重试功能,通常是性能高些的控制器,才有这功能。
到左极限了,不能往左走,但可以往右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如何分辨出,是原点回归碰到左极限还是出现异常碰到的左极限呢

网友B:
用的什么PLC?左边的限位感应器没定义吧,或者换个回原点指令试试,回原点的指令也有几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达的PLC, 左极限定义了啊  就是跟伺服驱动器的反转禁止口连接了,回原点也有很多指令啊  不是就ZRN吗?

网友A:
按照三菱的ZRN指令,是没有这个自动回来功能的,三菱的是FX3U后来增加了一个原点回归指令DSZR。

网友C(2016-06-24):
楼主,能把你回原点的方式分享下吗?
我也是用台达的HE3系列PLC控制台达A2的伺服,用DZRN指令回原点,伺服位置在原点前面时回原点是没有问题的,当我把伺服回过原点后,伺服已经是在原点后面,这个时候触发回原点指令伺服回撞到负极限停止不动了,我后来看手册用M1000把M1570置NO伺服回原点方向反了,另外碰到正极限也是不停了。请你指导下

网友D:
现在的PLC控制器有原点搜索功能,设定左右极限后,自动回远点

网友E(2016-09-20):
台达EH3 PLC的原点回归功能需要将每个信号都接到PLC手册规定的点位才能实现自动找原点的功能,就是原点、正反极限都需要按照手册上规定的点位接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