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8):
380v电机,4kw  额定电流8.8,数据没有了,槽数36槽,排列方式一大两小  跨距 1-8 2-9 线径匝数怎样算出来?

网友A:
排列是一小二大交叉连说明是4极电机,要想数据首先要知道铁芯长度,内径,外径,就一个4KW电机谁都帮不了,数据不一样的。

网友B:
电机都是按标准按系列生产的!查图册就行啦36槽4极4kw

网友C:
楼主要查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