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T2800开关电源困惑

楼主(2014-03-28):
 VLT2800开关电源的不同在于他的开关管是长期导通的,而的电源IC2844第六脚给一个小小的场管,就是像咸工说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思路检查,怎么这个电路的阈值是16V,怎么没这个值呢,我也查了起动电阻也是对的,我用减小起动电阻的方法去提高它还是不行,请教各们大师分析分析。

网友A:
开关管是长期导通的。有点想不通啊  那怎么起开关作用呢

网友B:
画张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C:
看不懂啊  帮不了你

网友D:
开关管G极电压时固定的      但是脉冲信号加到发射极

网友E:
长期导通就短路了!

网友F:
开关管是长时间稳定在一个几十伏电压,脉冲是一个小开关管控制的,等于小开关管是工作在几十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其实这个电路有些不同的地方,各位师傅电路图论谈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存在你楼主说的这样子,因为脉冲是由场管来实现的,通过场管通断来实现电磁转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

网友G:
楼主的电源有问题吗?这个是用一个高压三极管串联低压mos管。只有mos管导通,三极管才有电流。
启动电压是16V,工作电压要低只要大于10V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可是2844电源起动的阈值是16V啊,如果没有是不能起振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单独加16V正常工作吗?正常的话,2844是好的。周边的电路查查。不正常2844坏了,周围的电路看看。

网友H(2014-05-02):
小管推大管

网友I(2014-07-02):
我会告诉你,你所说的开关管,跟其他电源的开关管都不一样吗?没发现这个管子没有接地吗?没发现是接了一个2N10或者**N**再到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