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我厂有一台自动剪纸机坏了、pLc是进口的、我想用信捷pLc来改装、不知道怎样编飞剪程序。

网友A:
机器的动作你自己要清楚,那样就不难了

楼主:
它的工作原理是主轴不停的送料、送料轴带动编码器同步旋转、计算编码器旋转速度来控制从轴速度同步旋转、按剪切长度自动计算从轴的启动和停止的位置。

网友B:
慢慢来不能急的啊

楼主:
不知道怎样编程序?

楼主:
看来这个程序确实要难到人?

网友C:
这种程序有下载的,很多教程都是用这个做案例的!

楼主:
请问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