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我厂一设备开关电源,s350的坏了,我重装的时候发现零线和地线有电位差,当零线碰到外壳时产生火花,电压倒不高,我怕再次损坏开关电源,直接选择不接地线,我这样做可以吗?我个人感觉没有问题,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考虑不周全

网友A:
要接地,零线有电流,地线正常情况下应无电流,所以零线与地线有电位差。

网友B:
不接有干扰

网友C:
直接装在机器上就接地了啊

网友D:
最好接地,不接也说的过去 ,但有干扰的危险。

网友E:
最好接地,怕有干扰。

网友F:
要接地,这样子更安全稳定些

网友G:
开关电源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