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初次接触此类数据交换,不知如何做:
1:如何将123456转换成ASCII
2:如何将ASCII码转换成数值123456
 以上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看你使用什么品牌PLC,有些PLC就有直接转换指令,有些需要间接转换。例如台达:可以将ASCII转换为16进制数,然后再将16进制数转换为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台达PLC

网友B(2021-12-06):
回复 楼主:
台达用ASCll转成ascll 比如ascll d0 d20 k6 不要上8位就先set m1161
用hex转成hex的 比如hex d0 d20 k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