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

楼主(2014-03-29):
LG SV015IG5A-4变频器上电报Err

网友A:
说明书上怎么讲?

网友B:
Err是什么报警啊

网友C:
我可以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说说看什么问题啊 分享啊

网友E:
找到相关通讯的电路,芯片,自己检查一下吧,很好修的。

网友F(2018-09-18):
回复 网友C:
大哥指导下,LG IG5A上电报ERR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