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例如:42f6cccd转换成数值后是(1234),不知道如何将(1234)变换成42f6cccd?有没有快捷方式查找数值与英文字母相对应的数字。谢谢

网友A:
或可查看有无相应的指令;另问,42f6cccd是什么编码。

网友B:
查ASCII表-
1对应31
2对应32
3对应33
4对应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