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元件

楼主(2014-03-29):
大师好!我遇到一个问题,在修一个延时开关,也就是楼梯灯那种延时3分钟的,电路板上有两个三极管坏了,在网上查不到型号,管子上面的型号是BTT69D  WJ7d请问是什么管子,可以用什么管代替。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控硅之类的

网友B:
“BTT69D”,应当是型号。
延时开关用,按理是常用元件;查不到资料,可核实一下型号是否准确。

网友C:
有可能一个是类似3BT双基极管,另一个是可控硅。

网友D:
       是scr,
        BT169吧

网友E:
BTT69D 应该是BT169,单向可控硅 WJ7d这个管子是贴片三极管?

网友F:
买一个新的十几块,如果购买元件不方便的话,维修很不划算,当然你想修得玩,另当别论。

三极管应该是普通的什么9013 9014之类的可以替换,控制输出开关的应该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G:
双向可控硅MAC97A6可以代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