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9个205A的交流接触器,线圈是220V。通过9个开关控制,我想问下就是这9个交流接触器的零线可以串起来嘛?

网友A:
9个接触器的线圈的零线可以并联起来不可以串联。

网友B:
串起来,是指零线共用,从一个接线端子引到另一个接线端子吧?

网友C:
不能串联

网友D:
零线不能串联啊,串联电压就下降了,接触器就不吸合了。

网友E:
应该是并起来吧

网友F:
不能串联,只能并接哦!串联相当于电阻串联啦。

网友G:
可以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