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SGDM-10ADA-V  工作过程出现AC-9错误,有时重启又可以用一会,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编码器报警,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B(2014-05-22):
你可以看一下编码器与驱动器的距离是不是特别远,还有是不是编码器线的屏蔽层不好,其次考虑编码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