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通讯标准不外乎RS232、RS485、USB。那么,有相应的转换器,再用标准电缆,不就可以了么?为什么总是有不同品牌的PLC、HMI、PC的连接方式的问题?品牌越多,搞得人越乱,还要查很多手册,查通讯电缆的接线方式,很麻烦。时间长了,最后手上搞了大量乱七八糟的线缆,自己都忘啦!
比如,某PLC的通讯是标准的RS232,某PC也是标准的RS232,那就用标准连接的RS232线不就可以了?
再比如,某PLC的通讯是标准的RS485,PC的通讯是标准的RS232,那就用一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再用RS485线连接就可以了?
不知道以上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A:
现在好些了,现在好多产品都是用USB口了。这个比较好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些了,现在好多产品都是用USB口了。这个比较好统一。
比如S7-200的PLC,通讯口是RS485,PC是USB。那么,电子城买个USB转485转换器,再用485线缆是否就可以代替西门子的PPI线缆了?

网友B:
呵呵,每个品牌的PLC所用的通讯数据线为什么不能一样呢?为什么不能统一呢?
呵呵,当一种通讯协议被研发出来,被制造出商品出来销售以后,这个就是研发者的知识产权。
当其他人需要使用该种通讯协议来获取利润的时候,就需要向研发者缴纳知识产权使用费。所以PLC生产厂家为了不用多掏出巨额专利使用费,都是自行设计自己的通讯格式和通讯组件。

网友B:
国内的知识产权观念根基薄弱,以为所有的知识不管是谁研发的,都可以不用付费就利用来盈利,赚取巨额利润。
所以说,创新治国是必须要有观念根基的。

网友C:
USB口 网口越来越多了

网友D:
知识产权,用就得掏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SB口 网口越来越多了
以后会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识产权,用就得掏钱
线缆制作也涉及知识产权么?真心不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识产权,用就得掏钱
线缆制作也涉及知识产权么?真心不知。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中间就有芯片,不是简单的U口或者RS232口转换成RS485口就可以的。不过还好,现在很多厂家都向网口靠拢,将来有可能所有PLC都能实现免费的网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识产权,用就得掏钱
线缆制作也涉及知识产权么?真心不知。
西门子的编程电缆中间就有芯片,不是简单的U口或者RS232口转换成RS485口就可以的。不过还好,现在很多厂家都向网口靠拢,将来有可能所有PLC都能实现免费的网线连接。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