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变频器瞬停再启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本人刚刚学习变频器知识,请大家给我深入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捕捉再启动功能,一般是针对电网晃电导致的系统关机自动再启动。无需人为的干预。这主要是针对电网不稳定,且变频器控制的是风机泵类负载。

楼主:
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B:
瞬停再起不会报警??

网友C:
这个危险性也很大

网友D:
这个可以设置的吧?
一般是电网电压低于多少的时候用这个功能,

网友A:
设置了捕捉再启动以后,一旦因电网晃电停机回复后自动再启动。如果有编码器,就无所谓了,如果没编码器反馈,需要设置好捕捉电流,捕捉电流不要太大了。否则电机在再启动时会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学校实验室做过该实验,但不知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你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光电编码器吧  装在电机后面   利用PLC脉冲的原理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变频器有编码器反馈的转速信号,就是转速的闭环控制,所以载电机旋转状态,变频器始终知道电机的旋转速度和位置,再启动很容易追踪捕捉当前的电机旋转状态。而没有编码器信号,变频器就不知道断电状态下电机的旋转速度和位置,需要通电去寻找当期电机的转速和位置。这时,捕捉电流的大小对电机在启动就是至关重要的。太大了,电机会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