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今天楼顶的九洲普惠风机的18.5KW的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烧坏了,更换了一台维修过的22KW的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三条三角皮带传动,更换后22KW的电机三相电流在75A左右,如果只用两条皮带,电流是60A左右,脱掉皮带,22KW的电机空载电流25A左右。后来换了一台同型号的18.5KW的电机在风机上面,电流35A左右。这台维修过的22KW的电机为何带负载后电流会如此大呢?皮带盘是相同,皮带传动的,两台电机的皮带的松紧都差不多。

楼主:
22KW的电机和18.5KW的电机一样,都是1470转的

网友A:
那台维修的电机,空载电流太大了。也就是说他的内耗太大了。说明没修好呗。一般的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左右,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是高能耗的电机,空载电流也不过是其额定电流的40%。到了50%的空载电流,说明它有问题,是不是有匝间短路?也就是说没修好呀。

网友B:
如楼上所说,还有电机本身的原因,如维修质量;
另外,电机功率加大了,不知对风机负载有无影响。

网友C:
22KW电机运行时有无其他声音,安装时有无卡滞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楼顶的九洲普惠风机的18.5KW的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烧坏了,更换了一台维修过的22KW的四级三相异步电动机,三条三角皮带传动,更换后22KW的电机三相电流在75A左右,如果只用两条皮带,电流是60A左右,脱掉皮带,22KW的电机空载电流25A左右。后来换了一台同型号的18.5KW的电机在风机上面,电流35A左右。这台维修过的22KW的电机为何带负载后电流会如此大呢?皮带盘是相同,皮带传动的,两台电机的皮带的松紧都差不多。

22KW的电流应该是44安培,影响电机电流的大小一个是启动电流,全压启动电流大。降压启动电流小,其二是负载的大小对电流有直接的影响,其三电机有故障如三相电阻不平衡,鼠笼转子断条也会影响电机电流。

网友E:
呵呵,22KW的马达能有75A之巨大,不简单呀。
检查马达转轴是否灵活,检查马达端盖是否合严,不过估计是绕组的问题嫌疑最大了。
一般绕组的问题,无非是铜线缩水,或绕组线圈头尾连接错误。
以前我们维修国产马达,相对于台湾产的马达,那绕组是最不好下线的。

网友F:
修的电机不好,小店修的吧!~

网友G:
修电机的偷工减料了。

网友H:
电机肯定有问题

网友I:
楼主检查过烧坏电机是什么原因烧坏吗?是否过载烧坏?假如负载本身就有问题,那么你换大一级的电机也是没用的。应先检查风机是否有卡滞或者轴承有问题。电机空载25A还算正常的

楼主:
负载(风扇)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更换的18.5KW的电机运行正常,电流在35A左右。那个22KW的电机用手转动正常,没有卡阻,运行是也没有异响。

网友J:
可能是电机 没有修理好,检查一下三相电流是不是一样的,三相电流的平均值不能超过百分之十。

网友K:
修电机时可能是漆包线用小了,偷工减料,不然不会那么大电流

网友L:
试过一台2.2千瓦的电机电流达30多A,各位知道原因不?电机Y接的修电机的接成三角了。。。

网友M:
一样的负载,传动机械比很重要,不合理会导致电机电流大,效率低

网友N:
我也是怀疑是电机没有绕好,或者说是电机维修中有偷工减料的造成电机本身功率不够。。还有就是内部绕组接线有错误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L:
这是个问题,电机绕组的接法是角接还是星接首先要确认正确。不过楼主的问题,那个电机应该是角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