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如题,我有台出口的设备亚洲地区的电压什么的跟大陆都一样,而且已经运行大半年了,现在总是烧232模块,我同事说可能是那边经常突然停电太频繁烧坏的,我就想在PLC电源端加一个滤波器来解决问题,现在问题来了,我查了手册我的PLC是45W,5A的,我现在选择了10A的滤波器可以使用吗?

网友A:
可以用
放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这就去装好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是电源的原因,可以加个压降变压器变成AC110V供电;

网友C:
应该不是停电导致的,我觉得是PLC通讯口与连接的通讯设备电源之间有电压差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