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9):
用在塑料挤出机,使用时,场要5HZ低频率运行,所以需要矢量模式控制,进行电流监控?但是E1000手册里面写,PM用无PG矢量控制,就是不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可行?

大大们帮忙解答

楼主:
自顶 等大大

网友A(2014-05-31):
无PGpm控制不能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该控制模式用于递减转矩用途。可发挥 PM 电机的节能特性。使用此模式,可在 1 ∶ 20 的速度控制范围内控制 IPM
电机或 SPM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PGpm控制不能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
该控制模式用于递减转矩用途。可发挥 PM 电机的节能特性。使用此模式,可在 1 ∶ 20 的速度控制范围内控制 IPM
电机或 SPM 电机。
谢谢 您的耐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