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讨论:PLC可以水平安装吗?一般情况下,PLC是垂直安装的。现实中可以水平安装吗,例如抽屉柜中的安装方式。

网友A:
我感觉没啥问题

网友B:
可以,一分拿来

网友C:
基本全是水平安装 美观 又方便检查 一目了然。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垂直好水平也罢,主要考虑的是散热,散热没问题就无所谓了

网友E:
这两种安装我都见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两种都有见过

网友G:
     可以的,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H:
三菱plc外面的那个纸不撕掉都没问题,经常见到有人做的机器一圈防尘的纸都没撕掉。

网友I:
我是认为随便怎么装都可以使用
但是会有美观性需要考虑

网友J:
木有安装过来看,,

网友K:
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L:
一般都可以,可以参照手册。竖直安装的有的还建议倒立还是正立

网友M:
可以,没影响

网友N:
同意4楼意见,需考虑散热;
不知说明书上,有无相关叙述。

网友O:
未见过水平安装,可能影响

网友P:
我见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G:
       上一家公司的30-PLC都是水平安装的,没有问题.

网友Q:
具体看手册。上面没有标错误就可以。理论上应该没事。

网友R:
可以的,注意散热和杂物

网友S:
一般PLC都是水平或垂直安装的

网友T:
PLC一般发热不是很厉害,如果柜子里温度不是太高的话,水平安装没有问题;
变频器一定要按规定来安装;

网友U:
怎么装都没问题,只需要考虑一个散热,一个美观就行了。

网友V:
想怎样装都可以。只要你没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W(2014-05-18):
垂直安装plc上的指示灯看的时候方便些,水平安装没那么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