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FX1N-60MR奇怪现象,求大侠解释

楼主(2014-03-30):
我给客户调试一设备时,没有登陆关键字,轻松读出PLC程序,型号FX1N-60MR,读程序时有不正常的提示,重试也一样,
打开程序发现没有X001的编辑程序,但X001触点在用,是外接一接近开关,检测工作次数。程序里没有子程序,也没有变址寻址与其他功能指令,但就看不到X001的用处,我取下X1的接线,设备工作就不正常了,接上又好了。我想问高手这程序时怎么编写到PLC的,这是一台点焊机控制程序。我上传到附件里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高速计数
认真看看手册
【方案】
Ergon能源公司通过变压器在线监测实现资产优化利用

网友B:
呵呵;程序中有用到CC235以后的就说明使用高速计数,对应输入点与计数器是直接对应的;
【方案】
中达机电产品在月饼排盘机上的应用

楼主:
谢谢,我把这个忘掉了。学习到了!

网友C:
多看看有没高速计数器
【方案】
CNC | 攻丝新技术 - 冲挤攻丝介绍

网友D:
检查使用X001对应的高速计数器.C235等.
看编程手册,高速计数器相关部分.
程序编写中会出现C235等运算处理程序,不会出现X001之类的,但X001也不能被用到其他用处,那样资源冲突.
【方案】
Beckhoff的集成式控制和驱动技术用于全自动化测试单元中的Delta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