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差压变送器

楼主(2014-03-30):
这个是测量差压的,怎么能坏的如此狼狈?负压才0.01KP。

网友A:
是不是受腐蚀的原因?

网友B:
嘿嘿。。。
看法兰膜片的损失状况,绝不是使用造成的,而是维修拆卸人员在清理密封垫片或者膜盒上的脏污杂质认为操作失误甚至刮擦造成的损伤,至于变送器上面的锈蚀,那是因为没有保温箱的缘故,长期的潮湿环境造成的铁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可看好了,这是长颈的,密封垫可不在这个上面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嘿嘿。。。
不管怎样,绝不像使用中自动损坏的,更像是人为的使用螺丝刀撅起的。变送器膜盒损坏偶遇到过不少,大部分都是膜片鼓泡或者凹陷所致,大部分分布在中间膜片处,而图中所看的膜片内部的延伸到里面的边缘都撬出来了,不知什么介质如同泥鳅一样,转钻缝隙大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