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有一台海利普NV 15KW 变频器跳E.P24,风扇拔掉,风扇插头只有22V,EV端子也有21V左右,检测电解电容都是好的,到底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有可能是某个元器件老化但还没到完全损坏的程度,建议将风机检测回路跳过直接将24V供给风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面板上的频率到50了,电机还是很慢很慢的转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