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看看这样摆放元件合理不?(20140404)

楼主(2014-03-30):
最近接到一块小工程,器件这样摆放不知合理不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确实够小,多少钱??

网友B: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C:
上下距离太远了

网友D:
看起来已成定局,又何必提问?

网友E:
如整体竖放感觉更好一点,不知柜子能否竖放。

网友F:
还行。有走线槽,无非就是多用一点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可以。
没接线之前如果有好的建议可以随时拆卸重新放置

网友G:
可以的很好

网友H:
我感觉把plc放在最右侧 好些!

网友I:
只要保证每一个元件的输入与输出没有平行往返就是合理的。当然,布线的线距离越短越好。

网友J:
感觉还可以。

网友K:
就这几人东西可以了

网友L:
上面留点空间,中间距离不要那么大,看起来更紧凑,美观

网友M:
方便布线就行

网友N: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O:
右边那个是电动螺丝批么

网友P:
俺也是觉得plc放在导轨右侧好些。

网友Q: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俺也是觉得plc放在导轨右侧好些。
   赞成,看起来好些.然后器件距离线槽之间的距离至少两指宽,便于接线等.导轨上的器件整体往右移点.

网友S:
只要没有发热特别大的,和干扰大的元件,其实怎么布局都无所谓的。。。

网友T:
布线的线距离越短越好

网友U:
也许开关电源接线端放在右边更好,这样整体高度接近一致。

网友V:
自己认行,就可以

网友W:
PLC还是放最右边吧,免得有干扰

网友X:
比较合理。

网友Y: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俺也是觉得plc放在导轨右侧好些。
   赞成,看起来好些.然后器件距离线槽之间的距离至少两指宽,便于接线等.导轨上的器件整体往右移点.
我也是这想法,另外把端子换好点的。

网友Z:
中间空了,建议三排竖,走起

网友AA:
元器件少,感觉差不多就行

网友AB:
可以的,挺好!!

网友AC:
好像还差一条零线专用接线排

网友AD:
走线槽 45 °斜切,费时费力。
 没切好,还影响美观

网友AE:
横竖就那么点地方

网友AF:
小东西,不用太计较,可以了

网友AG:
东西选的不合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保险呀!

网友AH:
plc放在中间确实不合理。

网友T: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AI:
PLC最好是放右边,减少干扰

网友AJ:
个人觉得可以了!

网友AK:
线槽部的太宽了,接线后线会弯曲

网友AL:
我认为最好去掉下面的线曹(横的那个),然后把端子排网上移动,因为端子排太靠近下方,接线查线不太方便!

网友AM:
我觉得PLC和继电器应该在导轨的最右面,把电源模块往左移

网友AM:
信捷PLC,挺好的,前6年就开始用了,到现在还没有坏的呢

网友AN:
竖着放好些。横着放走线太难看,不信你把线接完再发个图

楼主:
 第一套就这么接线了,以后根据大伙们的建议随之改进。

网友AO:
上下距离 是有些远,不过看起来很漂亮。控制什么的?

网友AP(2014-05-11):
与国外的比还有一段距离,可能是我拆柴进口洋拉圾拆的多了,并不是说楼主的不行,因为那几年里每隔大约,半个月就有一个大货柜的拉圾过来,老板让我们卸货,都是机电类的。那时侯我们几个工人最感兴趣的是翻里面有没有,录音机,CD机。继电器拆下来用编织袋装的,电路板,电线,机柜都是铁篓装,扔外面,下雨也不管,堆成山啊,电机,空气开关都没地方放了,买家都是用车拉走的,听说是翻新去了。那是我不懂,要是现在肯定发了。很多年了,记的是从东莞长安到松岗的霄边收费站前面一些的右手边,有一个收购站,叫日汇杂货,不知还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