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cj1w系列

楼主(2014-03-30):
请问欧姆龙plc的CJ1W-PA205R是什么模块?这种模块上有I/O点吗?CJ1W-ID231是什么模块?CJ1W-PA205R这种型号是不是包含了CJ1W-ID231这种型号?如果说订货的话是不是只需要CJ1W-PA205R这种型号就行了?

网友A:
CJ1W-PA205R是什么模块?-----电源
这种模块上有I/O点吗?----no
CJ1W-ID231是什么模块?---in
CJ1W-PA205R这种型号是不是包含了CJ1W-ID231这种型号?----no,动点脑子好不好
如果说订货的话是不是只需要CJ1W-PA205R这种型号就行了?----no

网友B:
电源 CPU 输入 输出 特殊模块,自己根据工艺选型的

网友C(2014-09-03):
回复 网友A:
ID212可以用来做高数计数器来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D212可以用来做高数计数器来用么
no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内部设定内置高速计数器,用CJ2MCPU12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你就慢慢设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