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完成

楼主(2014-03-30):
变频器是吉泰科的,带PG卡,当变频器接受正转运行信号时,定位完成信号=1,然后等变频器接收到正转进位信号时,此时定位完成信号复位,电动机转了一段距离停了下来,定位完成信号再次=1,大侠们说说了,难道其他牌子的变频器也是这样的吗,可我只想取电动机转一段距离停下来的这个定位完成=1就行,该怎么处理下,谢过

网友A:
第一个定位完成信号是电机处于停止状态的信号,第二个是发出停止信号后电机停止的定位完成信号,要在程序上处理,发出启动信号时不予理睬这个信号,发出停止信号时在取用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