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买了几个西门子420变频器,750瓦的,原来是安装在工厂自动控制上,我拿回家后,找了一块AOP面板,接上三相电,启动后,电机旋转90度就停一下,然后再转90度。。。
莫办法,回复出厂设置吧,然后把控制改到面板上。
接了一个370瓦的电机,按启动:电机顺利运转,可是频率到了3.5HZ就不动了,按向上方向键也没用,我把最大最小频率都设置成50也没用。不过开机、停止、反转都莫问题。
请问高手这是咋回事?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比别人告诉你记忆深刻

网友B:
最大频率 = 50 ;最小频率 = 0 。

另外要对电机和变频器做一个“快速调试”,其流程在说明说里有详细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就是没搞懂快速调试是啥意思,呵呵

网友B:
《快速调试》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一个很具特色的功能,他的目的就是在第一次使用变频器和电机连接后,在变频器内要建立一个电机的等效模型。这样,控制起来会更贴切,提升控制性能与控制功能的效果。

快速调试,给出了这个建模过程和辨识过程,就按照他提供的流程,一步一步的去做,直至结束。就OK了。

网友C:
参数先恢复出厂值,再调试一下;

网友D:
变频器不是接上电机就能用的

网友E:
拿着手册自己走一遍    比啥都强  而且终身受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学习学习

网友G:
你可以看一下G420的说明书啊,我们当时是看说明书来完成的

网友H:
回复到储藏再快搜设置

网友B:
这个快速调试的流程,应该不难理解和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