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0):
第一次修力矩控制器,虽然看板子很简单,但有很多疑惑

为什么驱动电路的K1 G1电压电位器调到最大时都是直流0.5V左右,正常吗?

为什么输出电压,只能在300V至400V之间可调,我没有接电机的情况下,正常吗?

力矩电机控制器可以用试变频器用的电机来试机吗?

在修的这个控制器,上面有个IC uln2003AN很发烫,整个板子都检查过了,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

原来的3个可控硅是MTC110A1600V ,我用3个PK110FG160换上去的是,请问可以代换吗?

网友A:
老大,至少放几张清晰图片上来

网友B:
是呀,应该把电路图和图片都贴出来,然后再描述,就能看懂了。否则,云里雾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