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西门子STEP 7 编程软件,。有没有中文版本, 英文看着好吃力,谁有?发个链接
其实我只是想看懂程序内容,我做维护的,另外请教高手 谈谈如何通过PLC查设备故障点,

网友A:
西门子软件 基本都有中文版 安装时是英文。设置一下就是中文了

网友B:
从程序上看有没有对应的输入输出不就好了

网友C:
查故障就是看哪地方输出不正常了,然后回头顺程序走看哪地方输入或条件不对就知道故障大致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D:
编程软件一般安装的英文版的,可以改为中文版的。通过PLC查故障这个不好说,只有看plc有输入输出实际可能没有相应的动作,查线路元器件吧

网友E:
如果有触摸屏的话,按照我上面的那个方法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具体那部分报警,很方便找到故障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求教,S7-300的怎么设置成中文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F:
300安装时用的就是中文版的安装软件,我刚找了下好像没有软件语言切换

网友G:
呵呵,怎么通过PLC查故障点?是打算用联机监控看实时程序状态对吗。
单独使用监控PLC程序进行故障查找,还不如直接按照动作流程查找原因,实时看程序会把你看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0安装时用的就是中文版的安装软件,我刚找了下好像没有软件语言切换
我以为能像200那样转换的,原来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