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我用0V接通输入为什么输入指示灯不亮啊 ,新手请朋友们指点  我用的是LS K120S PLC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如果有手册等资料的话,可查一下输入是如何接入的(本人不了解这个)。

网友B:
看下PLC是PNP还是NPN输入的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用正的试一下看

网友D:
    换一个输入点,或把输入点接正电源试验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下PLC是PNP还是NPN输入的
输入点是正的,用24V才行。话说LG的破软件每次看到都觉得头晕,太难看

网友F:
呵呵;你三菱用多了,没用过LG的;
输入公共端COM上接0V,P001上接+24V,对应的指示灯就亮了;
当然,公共端COM上接+24V,P001上接0V,也是OK的;

网友G:
LG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具有双向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