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这近有一项目,客户要求能用外置旋扭调节伺服电机转速(以前都是在人机上设置转速数据)请版主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就要增加模拟量输入模块了

网友B:
如伺服电机只需要用电位器控制转速,驱动器本身就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C:
除了控制速度,那位移要不要控制?

网友D:
直接在伺服驱动器上 搞

网友E:
伺服驱动器用速度模式,接个电位器就OK了。

网友F:
呵呵;首先需要确认伺服的工作模式是定位还是速度控制;
如果是定位,以前在屏上输入的是脉冲的频率,不知为什么要改成电位器;
如果是速度控制,还是直接在驱动器上接电位器吧;

楼主:
伺服要做很复杂的定位控制,因为客户觉得在触屏上调伺服速度很麻烦,(之前做的机器都是在触屏上设置频率)他想把调节速度的电位器装在手柄上,这样便于在工作中随时可以调节Y轴和X轴的速度,不能在驱动器上做文章吧?

楼主:
补充:我所有的控制定位程序都已写好并且调试成功,这是客户在出货前追加的功能,让我很头疼!求大家一起出个主意,想个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我所有的控制定位程序都已写好并且调试成功,这是客户在出货前追加的功能,让我很头疼!求大家一起出个主意,想个办法。
那你需要装一个AD模块了

网友H:
看样子只能加个模拟模块了

楼主:
我明白了,感谢各位相助,谢谢!

网友I:
明白了就好  记得回来分享啊

网友F:
定位的话,那只能用PLC的模拟量输入,然后再把值转换后给对应的脉冲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