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买了个美国120V,60HZ的抛光机,拆机后用万用表测调速器,开关不通电。可是国产的机器这个部位都通电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释?

网友A:
楼主的抛光机坏了吗

网友B:
调速的一般是可控硅来控制调速的!
自己想想吧!

网友C:
2楼主说的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国产的不是可控硅吗

网友E:
呵呵,好好的机器干嘛要拆卸掉呢?
为的是对比进口货和国产货的区别吗?看价钱上是不是被设备供应商大坑一笔对吗。
你还别说,进口货就是不一样,关键是你的设备是货真价实的进口货才得。

网友F:
调速分为有极和无极两种,你所说的应该是无极调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得太对了。就是国外的就是无极的。我能再继续问下:无极有极什么实现的吗?谢谢!

网友F:
无级调速是通过触发电路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的大小,使电机得到不同的电压,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
有级调速是一个有多抽头的电抗器串联在电源和电机之间,用电抗器对电源的分压作用来改变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进行调速。

网友G:
应当如8楼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人啊,谢谢,我立即百度去。

网友H:
没有见过,不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