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PLC利用互感器显示主机电流,显示屏为何时显时不显?
如题

网友A:
什么多不显示 还是只是电流显示为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只显示为0
有时拉掉电源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赚钱的设备就是好设备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显示为0的时间很长吗

网友D:
先检查硬件连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E: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F:
变送器接触不良吧。要注意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要是显示0的话会一直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拔下来插头再接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拔下来插头再接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线是没问题

网友G:
好设备就这样,要不你怎么挣钱?

网友H:
工作环境不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是的。没办法。

网友I:
应该电流变送器的线路接触不好导致信号时有时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电流变送器是什么。

楼主:
电流变送器是什么

网友I:
回复 楼主:
大互感器旁边那个黑色的,你看看现场的标签是不是,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

网友J:
看到你们的设备控制柜,我突然发现老有成就感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感觉还可以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佩服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