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机床抖动问题

楼主(2014-03-31):
机床采用安川伺服,只要一上使能,机床就有轻微颤抖?请问如何消除?

网友A:
刚性和位置增益参数设置下……

网友B:
查伺服驱动器是否正常,可更换伺服试试看。

网友C:
可能伺服参数有问题,特别是增益方面,优化一下吧。

网友D:
支持一楼的说法,来拿个积分

网友E:
共振,调整增益

网友F:
调节刚性方面参数

网友G:
增益,钢性调整一下。取消自动调整。

楼主:
没有开免调整开关;刚性调低了,响应跟不上,影响加工效果。

网友H(2016-02-17):
维修过的伺服电机也有可能出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