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公司德国的原装设备,通过CP342与DCS通讯,因为设备调整的原因,需要更改站地址,因为没有源程序,尝试从设备提上程序来,将地址改动后再将硬件组态下回去,问题是只要是这样操作过的设备都出现变频器(也是子站)不能通讯,如果使用源程序修改后也仅下硬件组态则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能通讯时,PLC上的指示灯状态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指示正常,公司很多同种设备。

网友B:
程序硬件组态的地址是不是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丢,只是将地址改成与DCS对应的地址号。

网友C:
硬件修改必须要有完整的GDS文件,否则下载后会发生通讯不上的问题,如果有GDS文件,将未通讯上的硬件打开,重新命名后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应该是地址有重复,检查变频器的地址和PLC从站的地址是否有重复,这个的几率比较大,再者可能是站地址超过最大站地址126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