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31):
点焊机的功率因数大概是多少?注意是“点”焊机
我这里有一台200KVA的点焊机,电源电压稍低,输出电流就跟不上,520米长185的电缆供电,是否在现场补偿一下会好些?

网友A:
这么长的距离还是在现场补偿吧

网友B:
它是属于感性负载,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应补偿。

网友C:
距离确实比较长,不知是单相焊机还是三相焊机、铭牌上有无功率因数;
未如此用过补偿,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D:
补偿不一定有用,注意它是"点"焊机.

网友E:
用粗点线子

网友F:
你那距离是不是太远了哦

楼主:
铭牌上没有功率因数。因为是“点”焊,用自动补偿恐怕没有反应时间的。
谢谢楼上

网友G:
市场上应该有用于点焊机做无功补偿的设备。

网友H(2019-01-30):
正确,相信自己。按你想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