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设备配置建议

楼主(2014-03-31):
有个项目如下:
客户订购8台一个型号的机器8台,要求用西门子7-200系列PLC。机器是成熟产品,只是现在要改控制方面的电气品牌。
机器在运行过程中要求检测产品的启动瞬间扭力、在运行过程中的最大扭力;低中高三档运行和反转运行。客户要求数据保存,机器的运行值可查,因此要有对应的批次号管理,条码管理系统。
8台机就要求和公司的质量管理系统连接。
因此我查了一下西门子S7-200的PLC,发现224XP的有点意思,本体上有模拟量,一进一出,这样刚好可以接扭力传感器和变频器。224XP的有二个DP接口,正好一个接触摸屏,一个接条码扫描器,但是要配一个网卡。但网卡的价格,贵得有点肉痛。
另一个方法就是用S7-200 SMART 这样本体上带有一个DP接口和一个以太网接口。但以太网接口被触摸屏给用了,DP口只能接条码器。但是要另外加一个模拟输入输出模块。这种办法就只有加一个24端口1000M交换机。8台触摸屏通过交换机连接。
各位帮我建议一下,哪种配置更理想化一些?

网友A:
看起来似乎不难。
但是我建议吴工再仔细考虑清楚,到底怎么实现,特别是数据保存这些。

这两种plc都没有用过,
用过的发言:

网友B:
用S7-200 SMART 扩展模拟量卡和s7-200通讯卡比谁便宜用谁,毕竟牵涉到成本

网友C:
呵呵,工程量不小呀。
机器要和QC系统连接,所产生的历史数据要进行存储,还要调阅,估计PLC和触摸屏实现不了吧,只能是后台系统数据库查询了吧。
话说硬件选型,8台机器都是独立的吗?一个新的思路是:可否集中一起用模块机呢?

网友D:
最好用以太网

网友E:
能用就选择便宜的吧

网友F:
记不清了 但是224XP本身是2个模拟量输入吧 几个输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