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定位控制程序

楼主(2014-04-01):
我为一台非标设备写的控制程序,发现一个问题,XY轴回零点后有一个零点指示灯,我让这个灯亮起来的条件是,当D8350与D8340为零时灯亮,否则熄灭。假设机器运行中出现故障,关电源后,再次开机实际上这时候XY轴并非在零 点位置,可零点指示灯却亮了,且启动开关也是以8340与8350为条件,这样会造成操作人员误判开机,酿成事故。回原点指令是DSZR,FX3U带两台台达ASDA-B2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增量式。小弟我学艺不精,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数据寄存器是不是不具备掉电保持功能?
如果是可考虑暂时存到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中,上电后再将数据传回!

网友B:
在加一个复位完成的条件

楼主:
楼上的说的加复位条件,是不是指开机设置回原点,还是用其它的方法,我试过用掉电寄存器,好象实现不了,请楼上的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没怎么用过,但你可以查看下:灯为什么会亮,肯定是满足了你给设定的条件。找到原因我想就解决了。

网友D:
监控程序,看这个零点指示灯为什么亮。它前面的条件为什么成立。

楼主:
零点灯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关机后,D8350和D8340自动为零,再开机,原点灯就亮了,看来用这两个寄存器作为原点灯条件还是不行,困惑啊,想不到其它的方法,只能在程序里设置,断电关机再开机,运行一次回原点程序了。

网友B:
D8340和D8350断电是不保持的,断电再上电之后就是0,所以每次上电后执行一次XY轴回原点,这样之后只有XY在原点的时候D8340和D8350才是0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帮助,我现在的程序就是写成M8002开机回原点,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E:
因为你用的增量式编码器!不能记忆位置!开机回原点是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