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以前没用过台达的PLC ,买了个新的DVP-32EC00R2 PLC,用WPLsoft2.37最新版编程软件编的程序,下载程序时,使用USB转RS232接口的台达数据线,数据线的驱动已经安装,通讯设置端口是自动检测数据线端口的,不用设置,通讯站号我从0~3我都试过就是PC跟PLC连接不上,PLC型号我设为ES/EC, 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真没用过,沙发先占了等高手。

网友B:
用过台达的,但是这种状况还没遇到过。好像还有一个软件是连接PLC和PC的。

网友C:
台达的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D:
先确认你的电缆是不是对的;

网友E:
传输方式选RS232,通讯站号设为0,选对com口,其他选用默认方式就行。

网友F:
选对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