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电机用了半天,跳闸,摇表摇后表示已经接地。转天再摇,一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绝缘漆的事

网友A:
改天好了你试机了没?

网友B:
很少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C:
潮湿接地

网友D:
一切正常是不可能的.
摇表摇正常是有可能的.

网友E:
受潮后又干了

网友F:
是否确认,人为的问题呢?比如没人的时候,有谁去动过线缆或者接头?如果没人动,就是闹鬼了。因为如果在24小时内,电机的绝缘电阻能从0变化到几十兆,甚至上百兆,怎么可能呢?要么就是接线端子松动了,线与外壳似碰非碰。

网友G:
一般来说 电机绝缘破坏后,不可能自动恢复,但在遇高温后绝缘降低常温后恢复道是是很常见。

网友H:
绕组有对地点,绝缘不好或者潮湿,但过一段时间后,该对地点干燥或经过开机时对地点由于大电流的作用,使得对地点烧断与外壳的接触。

网友I:
我试过,转动下转子时接地时不接地

网友J:
我感觉是电机扫膛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试,刚装不久,就去换新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绝对没有人为原因,都是计件的,争分夺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受潮后又干了
有可能,所在环境是有些潮湿

网友K:
是不是接线端子松动了,与外壳接触不好。

网友L:
是不是温度过高?

网友M:
是否拆出了接线。

网友N:
楼主   下次这种情况上图 讨论

网友O:
漆包线绝缘有问题的

网友P:
“一切正常”,仅是指绝缘电阻么;是否新电机,或者是否为新维修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下次这种情况上图 讨论
下次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切正常”,仅是指绝缘电阻么;是否新电机,或者是否为新维修的电机……
对,绝缘没问题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是的    很多时候  图片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