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使用的ps307的电源模块和314C的CPU,接线应该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就简单的通电自锁),组态也没问题,但是,把程序下载到CPU中运行,输出的线圈的指示灯不亮,用PC进行监控,发现没有输入(就是按下按钮,输入指示灯是亮了,但是监控界面显示按钮没有被按下),这问题看了好久不知道怎么解决,之前怀疑是是寻址的问题,后面都改成了默认的地址但是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是没有输入和输出。各位看看是什么原因,帮帮忙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呵呵;那你的地址应当搞错了;

网友B:
应该地址没对应上,看下组态里组态好的io输入地址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用的是默认的IO地址,I136.0和Q136.0

网友B:
你直接用常开触点使能输出点看可有输出?

你cpu具体什么型号的?6es7 314-?

网友B:
我组态了一下默认的io地址是从124开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314C-2PN/D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组态,默认I是从136-138,输出Q是136-137的。

楼主:
这是我Step7中的几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的订单是:6ES7-3146-EH04-0AB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中是我的软件界面,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头边没有常开触电开关。。

网友C:
好像没有接回路,指示灯是不亮的,但是监控中应该是绿色的才对!你在变量表里面强制一下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输出部分在L+和M端口都接了24V和OV,按理已经是构成了回路了。

网友D:
你的地址对么,能连上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组态中用的就是默认的地址,应该是没错的。连上运行CPU不能接受输出,不能控制输出。

网友C:
回复 楼主:
yao 接实际输出 线圈啊 灯啊 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接实际的,但是有输出的话,绿色指示灯应该会亮的啊。

网友E:
没用过这种带有I/O的CPU

网友F:
你放在了哪个程序块里,是否未被调用,下面的绿条跑吗,再次确认输入接线无误,变量表观察下输入点,还有CPU状态正常吗,直接传送个65535给QW136,看输出是否全部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在OB1中编程的,就是没有输入,绿条不走,断在按钮处,实际的输入线已经是接好了,输入的绿色指示灯亮了,CPU就是不能接受输入,也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CPU的状态时正常的,运行时DC和RUN两个指示灯亮。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不接负载,灯也该是亮的,sorry   误导你了,还是不能了解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G:
1,电压不够
2,你确定你用PNP方式给的线号吗?
3,数据地址跟物理模块地址没有组态好。
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H:
通讯又没哟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我的疏忽大意,输入的接线出问题了,没有构成回路。自己没学好,给大家填麻烦了。。。。

网友I:
没有在线抓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