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1)早期的CP343-1EX20模块既不支持ISO协议也不支持PROFINET
2)早期的CP343-1GX20模块既不支持ISO协议也不支持PROFINET
3)同时操作的所有TCP/UDP连接总数
4)只支持PROFINET CBA版本V1.0(非实时)
5)只支持服务器功能
区别标准的描述:
ISO传输协议:
ISO传输连接用于S5站和S7站或PC站之间的数据交换(S5兼容通信)
ISO传输连接的属性:
站间的通信是基于MAC地址的。
使用数据块的数据传输适用于大量数据。
可使用“SEND/RECEIVE”和“FETCH/WRITE”应用实现数据传输。
在PC上,ISO传输服务通过C函数或利用OPC服务器提供。
数据的接收是由对方通过ISO参考模型第4层上的确认来确定的。
数据不能通过路由器(非路由功能的协议)传递。

ISO-on-TCP传输协议
ISO-on-TCP传输连接用来进行S5站和S7站或PC站间的数据交换(兼容S5的通信)
ISO-on-TCP连接的属性:
站间的通信是基于IP地址的。
符合TCP/IP标准的FRC 1006扩展是与ISO参考模型的第4层相一致的。使用“SEND/RECEIVE”和“FETCH/WRITE”应用实现数据传输。
总结如下:
1.支持的连接数不同,lean类型的较少
2.lean类型的不支持基于MAC寻址的ISO通讯,比如和Ifix的SL4驱动通讯
3.lean类型的只支持服务器通讯。即该站点只能被其它站点读写数据,而不能读写其他站点数据

网友A(2014-06-14):
正在学习S7-300,搞不明白笔记本连PLC的以太网通讯组态设置。求一份实例程序,学习下以太网通是如何讯组态、设置、下装的。
谢谢,我邮箱clh170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