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查说明书是制动晶体管检测异常或减速停止中过电流切断,复位后接着显示该故障,测试三个传感器的引脚电压一致,模块CM35MXB2-24A阻值没有异常,换CPU板无效。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同时注意到,断电后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由540V降到300V时依然显示故障代码,跌落到300V时显示消失,一秒后显示正常的0.00  。机内的5V电源也5.37在断电后维持,直至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跌落到300V时,5V电源也由5.37降至5.32V,由此判断,是否5V电源的问题引起的这个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驱动坏了。

楼主:
不打像,一般通电就报警

网友B:
5.37v是否有点高?